楼主(2017-06-19):
        三菱FX3U控制伺服每次朝一个方向旋转相同圈数,用相对定位还是绝对定位方便,一直朝一个方向旋转系统当前脉冲值会不会计满?
有些顾虑,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A:
每完成一次,进行清0就好了

网友B:
如果是连续旋转用相对定位方便点
相对定位,定位的地址不会增加吗,还有SD5502 1轴的当前位置会不会一直增加,SD5502可以写吗?刚接触定位,请帮忙解惑。

网友C:
相对定位i额好
工控人加油

网友D:
相对定位,可以转完之后清零。
  • 下载积分:+1(hs4292)

网友E:
    不清零的话,要做无限长轴处理,不知道该控制器有无此功能
    daiz@yaskawa.com.cn

网友F:
    刚做了这个功能。看你有没有位置要求,会不会中途按急停。会的话要用绝对系统读回位置数据,每次定位后要清零,要按当前位置计算相对定位脉冲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连续旋转用相对定位方便点

    你的意思是每次定位都在这个位置?那就用绝对定位,然后再回到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