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如何做断电保存参数

楼主(2017-06-19):
求助各位大侠,组态王运行系统,如何做到PC关机后,等待下次开机时内存变量的数据还有在。当前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定义变量的时候已经把保存参数和保存数值给勾选了,运行系统时,PC机关掉后再开机,数据全都为0了。

网友A:
在plc里面做

网友B: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