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为什么plc里计数器,还没开始计数它的常开就接通了呢

楼主(2017-06-19):
各位老师,为什么plc里计数器,还没开始计数它的常开就接通了呢

网友A:
實際例子?

楼主:
是啊,那个计数还没开始就常开接通了

网友B:
广州工控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欢迎垂询
工控淘官网

网友C:
程序能否上传看看
还要,在线监控,是否真的计数了

QQ:1121930977

网友D:
截个图片看看

网友E:
开玩笑吧,具体你用的是哪个PLC啊
三零,1s典型的国产的

网友F:
现在的小鲜肉不按套路出牌。挺厉害的。都不知道在说什么。冯导有话说,要学会如何提问题,有些时候,就算会提问题,未必有结果。更何况让别人去猜你的问题。比买六合彩码难。这些结果都是不想要的。积分到手了,真金白银。

网友G:
你是不是搞错啦,怎么会呢?你仔细检查下程序看看

网友H:
上传一下,让我们也见识见识

网友I:
很可能是上一次运行的数据没有清空,程序里面每一次运行完做一下清空处理。

网友J:
你那程序让我见识一下,你是不是把时间装置搞上去了。
一直在努力

网友K:
有没有计数是怎么判读出来了?计数器的值是多少,目标值是多少?目标值设个0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L:
我是新手也不至于呀。没有了下文怎么能解决问题,肯定程序做得不对

网友M:
肯定有一个条件已经满足要求了,才会去计数的,没有条件满足怎么会计数。
长流不息

网友N:
支持楼上的说法!使能条件肯定接通了,没使能就不会有输出。
尽力而为

网友O:
我怀疑你计数信号不是上升沿,而是用一般触点来触发的吧
QQ:611369538

网友P:
应该不可能
,除非计数以前达到过没清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