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7MS16断电后 重启后当前值 无缘无故变少 是啥原因

楼主(2017-06-19):
比如实际当前值 是30000 。上电重启或是是重新下载程序,当前值就变成29932

楼主:
此贴焚烧 。。正常现象

网友A:
正常的,电机动了一丝丝。

网友B(2018-03-02):
为什么我的当前值,断电后会变为0,求解,是哪里没有设置好吗

网友C:
3楼的应该是没有安装电池以及没有做绝对位置控制。

网友D:
太正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