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威纶屏带两个三菱FXPLC?

楼主(2017-06-20):
威纶触摸屏可以同时与FX3G和FX3U进行通讯吗?一个屏带两个PLC,知道怎么弄的说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网口,232,422,485.有什么接口就用什么接口,没有就加模块。屏设置好就行!

楼主:
485通讯,能具体点不

网友B:
可以让2个PLC做通讯 然后PLC和主站通讯 也可以实现 不过可能速度会有点慢 不行你就买触摸屏带这种功能的

网友C:
搜索一机多屏,里面有讲到多机多屏。

网友D:
查下你用的触摸屏的功能,几个串口,一般都有两个,在屏那里设置(串口对应的485/232)就OK,很简单。不用加其他硬件

网友E:
用通讯模块,RS485或者232口可以外接。
CPU224以上都有两个通信口,一个接上位机,一个接触摸屏。
CPU224以下的只有一个通信口,如果要实现上位机和触摸屏,那么你可以扩展EM277,CP243-1模块,一个接上位机,一个接触摸屏。

PLC无线通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