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点击GTWk2一C1.exe安装软件没有反应?

楼主(2017-06-20):
各位工控人高工,为什么我下载了GTDesigner2然后点击GTWK2一C1.exe没有反应?安装不了?这是为什么?请教各位大侠,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这和电脑操作系统的具体情况,硬件配件,以前你的安装程序所在的文件夹所在的位置都有关系。
所以建议还是找一个电脑上精通一些的人现场帮助你。
通常我们会在任务管理器里结束掉没有响应的这个程序。
然后把安装程序移到某硬盘根目录下再次安装。最好点SETUP.EXE ,而不是GTWk2-C1.exe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