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黑屏

楼主(2017-06-20):
一台触摸屏,现在只要上电就黑屏,只要把plc通讯线拔掉,就有画面显示,或者plc在stop位置,也可以显示,怀疑时间锁或计数触发黑画面,但把plc电池去掉,使带电保持数据丢失也不行,请问这是啥原理,有高手能解答一下吗,多谢了!

网友A:
把PLC程序读出来更改时间锁就可以了

网友B:
对楼上说的正解

网友C:
找个相同的PLC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D:
看看是不是公共端的问题的,

网友E:
把尾款付了就好了
下载积分:+3(文1234) 这个是真的,有的客户一 ..

网友F:
不一定是拔掉电池触发的,或许出厂的时候就是置了个位,背光开启。到时间复位了,背光关闭,即便你再怎么取电池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