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0):
各位老师怎么能算出步进电机走一圈多少时间呢,三相的

网友A:
步进你是用PLC发脉冲的?
是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步进你是用PLC发脉冲的?

脉冲数/频率不就是你要的时间吗 当然加减速时间也得算上   步进电机走一圈的脉冲数你得知道
比如我,发3000频率40000脉冲多少时间它才走完

楼主:
各位老师,我步进电机走一圈40000脉冲怎么算一圈多长时间

网友B:
我有点晕了,你程序上不该设定脉冲频率吗?就是每秒走多少脉冲你自己设定的你会不知道?
刚学,不太理解,比如我发频率3000这代表几秒?

网友C:
參考看看

例如:需要 正轉20圈  停止 ;減速比7.2。
      計算:
      1step = 0.72°
      1圈360° =>  360/0.72 = 500step ; 減速比7.2 =>500*7.2 =  3600step。
      1圈 = 3600 step。
      20圈=72000 step。(運轉位置)
  10秒鐘轉完:72000/10 = 7200 step/sec (運轉速度)[實際因加減速關係,會大於10秒]

网友D:
程序上发送脉冲,需要设定速度的,然后计算一圈走多远,用那个设定的速度来算

网友B:
已知你自己的速度每秒是走3000个脉冲,而且你也知道了步进电机一圈是4000个脉冲,那就剩下个除法运算了。4000除3000呀!

网友E:
速度=(脈衝頻率/每圈步進數) * (1/減速比) * 導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脉冲数/频率不就是你要的时间吗 当然加减速时间也得算上   步进电机走一圈的脉冲数你得知道

3000/40000=0.075秒 加上加减速时间的应该在0.1秒左右吧

网友F:
你看驱动器上面设定的多少脉冲一圈,然后看定位的频率,然后看加减速时间,粗略的可以算出时间。

网友G:
简单问题复杂化
QQ:611369538

网友H:
算出来的时间也没啥意义。用这个时间来做什么呢。要学会问问题。

网友I:
楼上的都是大神,说的对
工控人加油

网友J:
首先:你要知道步进电机的步进角。一般的步进角为1.8度,也有0.9度的。在1.8度的情况下,步进电机转一圈需要200的脉冲。
其次:你的分辨率设置的又是多少。假设你设置为100(步进电机控制器上都有设置开关和对应的分辨率),则,转一圈需要100*200=20000个脉冲。
没有其它的东西。把这两个参数明白后,你就知道了。

下面是2张细分的图.1张是单相。另一张为三相的:

网友K:
一看他的问题就知道他没明白什么是频率

网友L:
频率是指每秒发多少脉冲  现在F=3000  你发4000个脉冲  时间就是4000/3000   在加上加减速时间就好了

网友M:
时间是根据你频率定的把  频率越高 时间越短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