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modbus rtu协议求助

楼主(2017-06-20):
各位大哥,本人第一次接触s7-200modbus协议编程,请大家帮我写一个简单的程序实例好吗?
就是把VW0的状态写入到图片中1-16 路开关量输出中,把1-16的开关量状态再读取出来放在VW10中,
最后把开关输入1-16路读取到VW20中就行了,我不知道地址怎么对应,所以一直没搞好。谢谢大家了。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网友A:
有完整的说明书吗
静水深流

网友B:
说明书上一般都有例子的

楼主:
说明书在这里,感谢大家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网友A:
描述:地址是这个
描述:帧结构是这个
我没用过西门子的PLC,所以程序上不会写,但是他的说明书写的还算详细,只是确实会看的蒙圈,如果你要读写1-16路的输出状态的话就给20H这个地址就读或写命令就好了,它会回送你两个8位二进制的字符的,那些字符里就包含了1-16路输出开关量信息
静水深流

楼主:
搞定了,输入的20H转换为10进制就是32,modbus要+1,所以读取33开始的16位就行了。
输出是40H,转换十进制就是64,写入65开始的后16位即可。
谢谢大家!!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