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屏上显示趋势图问题

楼主(2017-06-20):
FX3GA的PLC带的FX2N-4AD的模块,读取的压力传感器的数值,压力传感器读取的数值变换后最终存在D600中,我想在运行中把D600的数值变化以趋势图在屏上显示出来,新手,没做过趋势图,简单弄了下,运行中没变化,求大神指导怎做?
新建文件夹 (2).zip

网友A:
已经修改OK
谢谢大神!
新建文件夹 (2).rar

网友B:
触摸屏做曲线好像效果不怎么好吧!你的值变化速度快反应不过来!

网友C:
楼主的界面颜色背景和我一样也是这个色,哈哈哈,取样慢了可以在元件-资料取样里设置,最快是0.1秒一次,这个可以满足大多数需求了,
静水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