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7-06-20):
西门子S7-300.SF灯亮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SF指示灯 用作系统出错/故障显示,为红色,CPU的硬件出现故障或软件有错,带诊断功能模块出错时点亮。 PLC模块故障会造成PLC的SF红灯亮,RUN灯灭,在STOP状态。

网友B:
你有什么从站或者组态里别的设备没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