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QJ71C24N-R4 串口模块

楼主(2017-06-20):
为什么 SDA 和RDA 或者SDB和RDB一短接就报警。。。。怎么回事

网友A:
單純干擾,別在通電時鎖端子,用PC監控的話你會發現有一大堆雜訊
断电重启,报警还在怎么办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

网友B:
因为你没看手册
肯定没全看,但是相关部分已经翻了好几遍

网友C:
SDA 和SDB 或者 RDA和RDB 有接終端電阻?
接了试过,RAD RDB直接接的

楼主:
报警出现的原因,往监控的设备发送字符,对方设备返回数据,就出现报警~~~~~是不是因为设置的缓冲区有问题啊

网友D:
试试终端电阻不要接,我之前就是因为看说明书上接了终端电阻,老是通讯出故障,时好时坏,后来一拆电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