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DVP-B07S411问题

楼主(2017-06-20):
同一台电脑,USB线和通讯方式,也是台达PLC。两个是联机的,并且显示有台达标志得盘符,其中一台就是电脑显示USB驱动没有安装DOP-B series。

网友A:
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网友B:
不能安装驱动的需要在触摸屏上设置一下:左上角长按,进入“系统设置”菜单,进入“MISC”菜单,通过上下方向键移到“USBComMode”选项,通过左右键将“2”改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