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模拟量疑难问题求解

楼主(2017-06-20):
工控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反比例函数的正负压力传感器的模拟量,压力值正负100k,12位精度的传感器,0~4096对应-100k~100k,0压力的时候模拟量值是2050,想了很久没想出来,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运算思路方法

楼主:
顶一下自己,别沉了,更正一下2050应改为2048,采样时变化一点点是正常的,按2048来计算

网友A:
既然你知道是反比例函数的表 那就找对应关系不就可以了吗 Y=1/X 不就可以了 不过换句话说 你的0值就不对了 所以你要搞清楚你的表的转化关系 正常来谁都是线性的关系的 你的问题可能是0基准需要重新设定的问题 你把线性关系调整一下 应该就可以用了

网友B:
4096/200 = 20.48
100k ===> (4096-4096)/20.48 = 0 100 - 0 = 100
0k ===> (4096-2050)/20.48 = 99.9 100- 99.9 = 0.1
-100k===> (4096- 0 )/20.48 =200 100- 200 = -100

网友C:
[4096×(压力--100)]/200

楼主:
楼上的压力是什么数

网友D:
简单运算就是不理睬PLC内部是多少,在组态或触摸屏上做换算就好了

网友E:
AD值=4096*(压力+100)/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