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三菱FX3U-485BD 作 MODBUS通讯 程序案例

楼主(2017-06-20):
网上说可以通过编程来使FX3U-485BD来进行MODBUS通讯,但具体怎么操作,求助各位大大们!!

网友A:
3U有CRC指令的,不过我最近尝试科变频器通讯失败了,估计参数设置错了。。

楼主:
意思是最后用CRC指令进行校验然后RS指令发出去?那接收呢?

网友B:
接受标志位M8123,亮起就说明接受完毕,然后处理接受到的数据,当然首先要合理设置D8120,和M8161

网友C:
FX3U-485BD进行MODBUS通讯要比FX2N-485BD简单。

网友A:
发现只能写不能读,一读接收地址的第一个会变成1,其余不变,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D:
fx3u-485bd 打开CCLINK 协议与PLC参数相等!还有就是你的人机是否对上?

网友E:
3U有专用的通讯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