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与mcgs触摸屏的通讯

楼主(2017-06-21):
西门子plc s7-200 与mcgs触摸屏的通讯可以用哪些协议?
mpi与ppi是西门子内部协议是不是不能用的,以太网只能西门子s7系列的产品使用,是不是只能选择uss,modbus,自由口协议。现在手上硬件连接是一根485,求大神指点如何编写自由口接收发送 的程序
工控小兵

网友A:
没那么麻烦,MCGS直接支持S7200

楼主:
编程中不用加发送接收指令,那要怎么样操作,我硬件连好了,就是软件不知道要怎么使用
工控小兵

网友B:
你是S7-200系列的还是smart系列的?MCGS的官网应该有和西门子PLC连接的技术文件,你可以查阅看看。自由口通讯的话比较麻烦,需要用到XMT和XCV指令,还有一堆SMB的特殊寄存器的定义。

楼主:
不知道端口要怎么设置,能不能远程控制一下,我硬件485线已插好,我qq285535948,各位大神,大恩言谢
我只想试试plc能不能接收触摸屏的信号,和触摸屏能不能显示plc的输入输出
工控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