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1):
从一台老式的机台中烤出LS的程序 打开后里面的参数无法显示 重启电脑几次才有一次可以显示出来 我用的系统是WIN10 64位的 用的软件是KGL 3.62的的版本 请大神赐教

网友A:
使用XP系统,或者程序传上来,我打开试试

网友B:
你说的参数指的是实时数值,还是系统参数?参数再软件上有参数这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