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1):
用过一次西门子控制三菱电机伺服做电加热焊接机,电机驱动加热锚点下降焊接,分两段速度,一段速度较快,块接近工件的时候速度变为低速(10个毫米距离),实现加热的锚点焊接工件。问题是偶尔在二段速度过程中出现伺服电机A52.1过载报警。这种报警只能伺服断电重启有效。没找到确切的原因   希望同行大虾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根据说明书,你是Z轴?有可能线路有地方有点破了,又没有完全段,这个报警比较多原因,你一个一个排查,先根据说明书调整参数试试

网友B:
仔细看看是不是减速时报的过载报警

楼主:
仔细看了下表格,想想有可能是(6)号-抱闸没解锁导致。可能程序上有点问题,在一段速度和二段速度有个停止过程,没做到无缝切换速度,导致低段速的时候,继电器反应速度来不及
打开抱闸所致
引用 网友A:
根据说明书,你是Z轴?有可能线路有地方有点破了,又没有完全段,这个报警比较多原因,你一个一个排查,先根据说明书调整参数试试

楼主:
应该是二段低速的时候发生的,因为一端速度停了我伺服电机停止抱闸就抱死,使能关闭;然后二段速度开始的时候使能打开继电器动作抱闸松开;估计问题就出在这个抱闸上。伺服在停止的时候使能要关闭 抱闸要抱死电机么?我思考是继电器没有PLC的脉冲反应速度快,到时发脉冲了二段速度的时候抱闸还没来得及释放所致。请教下大家正常是怎么处理这个抱闸的和使能的,怎么才能平滑顺畅连续的实现速度变更;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是不是减速时报的过载报警

网友C:
正常工作使能不停,抱闸不动作,急停或停机时抱闸动作伺服去掉使能,转换速度时不要抱闸动作

网友D:
断电和急停抱闸就行了吧

网友E:
IAI机械手伺服电机,整个系统断电才会抱闸。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楼主:
恩  可能是这样子  主要是有次不知道怎么搞的 启动了脉冲没发成功机器掉下来了,所以后来才把抱闸也抱死

引用 网友C:
正常工作使能不停,抱闸不动作,急停或停机时抱闸动作伺服去掉使能,转换速度时不要抱闸动作

楼主:
请教下 AIA的抱闸不受外部继电器来控制么

引用 网友E:
IAI机械手伺服电机,整个系统断电才会抱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