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PLC用光纤传感器脉冲清零定位精度问题?

楼主(2017-06-21):
由于产品停放的位置不一样,夹具夹住产品后,经过两个光纤传感器先减速,然后再脉冲清零定位,后面产品再开始定位做相应的动作。不知道靠光纤传感器每次先减速再清零定位精度如何?请高手指导!

网友A:
如果你的速度每次不一样,减速过程脉冲数就不一样了啊。光纤感应的时机是不定的吧,感觉定位精度无法保证……不是高手,也没做过类似的,只是个人想法

网友B:
试试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