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1和PC通讯

楼主(2017-06-21):
欧姆龙CJ1需要和PC机通讯,PC机向CJ1的D里面写入数值,怎么才能实现,CP1H系列也可以

网友A:
fins 协议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B:
最简单的用pc编程软件、组态软件

网友C(2017-08-07):
直接在这里下载一个源代码就行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qi.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