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研华横块ADAM-4571使用方法及资料!

楼主(2017-06-21):
E文水平有限中文资料又没有,一头雾水无从下手,目前只有该设置软件。还请高人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简单看了说明书,在软件可以设置成一个串口。在电脑里面应该可以显示成一个虚拟串口,用这个串口作通讯。

楼主:
好象还有ip地址要设置!这个又需要根据什么来设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象还有ip地址要设置!这个又需要根据什么来设置呢?
和电脑主机设置相邻的,如电脑设置:192.168.1.10,其它设备:192.168.1.X ,X是255以下没有问题。
大部分PLC连接都可以这样,不知道高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下载积分:+5(跑步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