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2):
现在有很多PLC都没有三轴连动,即使你加个模块也只有圆弧差补,大神发表一下,各自的高见,如果想三轴连动,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联动是干嘛的  居然的控制还得和你的动作挂钩

网友B:
你想干啥

网友C:
三轴联动是不是这样理解,在世界坐标系起点A(X0,Y0,Z0)到终点B(X1,Y1,Z1)在极坐标系也一样,A到B,任设XYZ轴之一速度,另外两轴自适应。不管直线插补,还是圆弧插补

网友D:
看你三轴联动想怎么动法,如果要3D打印那种效果的话,目前PLC貌似做不到

网友E:
FX5U+40SSC有三轴螺旋插补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轴联动是不是这样理解,在世界坐标系起点A(X0,Y0,Z0)到终点B(X1,Y1,Z1)在极坐标系也一样,A到B,任设XYZ轴之一速度,另外两轴自适应。不管直线插补,还是圆弧插补

你说的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三轴联动想怎么动法,如果要3D打印那种效果的话,目前PLC貌似做不到

打个喻说吧,如果A.  B画圆的同时,Z轴同时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FX5U+40SSC有三轴螺旋插补功能

只有三,4轴线性差补,没有三轴圆弧差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有三,4轴线性差补,没有三轴圆弧差补

我搞错了,是QD75模块,是三轴螺旋插补

网友A:
PLC做这个可能会有点累的 不行就用运动控制器 那样做起来 方便  PLC的话不行就自己计算几轴的代数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干啥

想和大家讨论一下子,圆弧差补,同时三轴连动的问题,能否最简单的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做这个可能会有点累的 不行就用运动控制器 那样做起来 方便  PLC的话不行就自己计算几轴的代数关系

目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三轴连动,只有用三者之间 的代数关系来做,但是精度可能就不高了,所以我在这儿,只是想和大家讨论一下,看看,有没有人有更好的想法!!

网友F:
直接用CNC来做,应该会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CNC来做,应该会更简单。

CNC是用PC和运动控制卡来控制的呀,这样就更麻烦了吧

网友G:
搞套CNC系统,简单,省事。很多CNC不用PC的。

网友F:
如果三轴的控制器,常规的CNC都能做,具体看你的设备工艺。如果是机加工类的,用CNC会省非常多的事情,甚至你直接使用标准的铣床系统就能直接控制。开发时间大大节省。而且CNC讲究的就是精度,这个恰恰是PLC类产品的软肋。

网友H:
你说的用PLC,松下的可以。但是局限于3轴直线插补和3轴圆弧插补,想走不规则路径实现不了!

网友I:
和控制器的功能有关,安川运动控制器MP3000系列支持32轴同时插补。
daiz@yaskawa.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用PLC,松下的可以。但是局限于3轴直线插补和3轴圆弧插补,想走不规则路径实现不了!

松下的这个不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和控制器的功能有关,安川运动控制器MP3000系列支持32轴同时插补。

这个没有用过

网友J:
小白进来看大神们讨论
隔行如隔山

网友K:
可以参考 => 台达 M-R 伺服三轴连动范例+视频

不用额外买控制器
伺服内建圆弧/螺旋差补,电子凸轮,PLC 编程
能接受智能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