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触摸屏计数

楼主(2017-06-23):
求助!哪位大虾帮帮忙,梯形程序怎么写,本人不懂,万分感谢!
1.原来是触摸屏按键启动,现增加一个PLC输入端口启动(即X0端有信号输入时启动,输入信号为瞬时24V电压)
2.增加1个计数器功能,触摸屏上显示,在所有工步完成后进行计数,计数功能设置为倍数功能
(正常情况下计数是1,通过PLC设置倍数为4,那么计数就计为4,同时触摸屏显示也为4)
3.计数器数量可以累加,断电后保持,
4.增加1个数据清零按键

网友A:
这不是基础么?你不懂plc又跑来问程序怎么写。奇怪。。

楼主:
程序之前是别人代写的

网友B:
零基础 写程序
看来 技术员 真的 不值钱了

网友C:
灰常简单的问题,这个里面学徒级别的人都会搞。

网友D:
就是一个计数,然后一个乘法,再然后一个移送就可以了啊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