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S2110触摸屏画面老是连接不上?

楼主(2017-06-23):
各位大哥:我一台三菱GS2110触摸屏,写入程式后正常使用了2个月,最近画面的全部指示灯老是
一会红一会绿?不知是什么原因?
追加:
指示灯能显示,现在看上去全部是接通的,(全部是绿的)一会又全部显示没有接通(全部是红色)

网友A:
屏幕这么新,机器那么旧。。。
在旧设备改造,新加上一个监控屏上去

网友B:
指示灯能显示就是连接上了。如果和PLC连接不上,指示灯可能直接不显示出来。
能指示灯显示,现在看上去全部是接通的,(全部是绿的)一会又全部显示没有接通(全部是红色)
下载积分:+1(duanfei) 杨老师:是不是机子有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