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论坛大神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2017-06-23):
描述:程序截图
请问为什么发的脉冲数量超过设定值了,而M8029不会为1

网友A:
倒是超过设定值了,可是PLSY指令还在执行,并未断开。

楼主:
那么Y10不是应该置位吗

网友B:
Y10加到M1前就可以了
本来应该Y0输出了D0个脉冲,Y10就应该置位的呀,请大神赐教

楼主:
为什么这样也不会停止,望大神赐教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