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3):
简单介绍下这个项目:使用一个油缸输出压力顶住一个可以旋转的圆形铁转盘(就是损耗测试)。现在控制是这样设计的:油缸的输出压力用负荷传感器检测,反馈给PLC,用PID指令控制输出一个4-20MA的信号给伺服放大器电路板,伺服放大器电路板在控制液压伺服阀,伺服阀控制给油缸供油的流量大小和方向来调节油缸的前进压力。
现在的问题是:当铁转盘静止时,控制输出的负荷压力很稳定(输出10000N的力上下波动正负50N),达到控制要求。
当铁转盘转动(转速大概50RPM)时,负荷压力波动就很大,没法稳定,(输出10000N的力上下波动正负1000N),怎么调节PI参数都没法稳定,而且波动一直存在,多长时间都没法减小。
铁转盘的真圆度也测了,误差很小。
达不到客户要求,项目一直没法完成,拖了好久,客户一直催,愁死人了。请有相关经验的兄弟指点下:要达到压力输出稳定,该如何改进,无论是油路上,还是控制上的。
鞠躬

问题终于解决了!

因为有其它厂家一样的机台(这些机台是专业厂家制作的,新机台价格上百万,控制的油压静态和
动态都很稳定),比较后发现这些机台都没有用PLC的PID调节,都是使用厂家自行开发的控制板直
接控制伺服阀(伺服阀自带的控制板也没有使用)。通过各种努力,向厂家买了一块控制板并联系
上厂家的调试人员。请教后确认:厂家一开始也是使用PLC PID调节,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油压静
态可以,动态波动大),后来开发了电路板,输入反馈型号和直接输出MA电流信号控制伺服阀,控
制的就很稳定了。至现场使用此电路板,按说明接线,调试,静态油压和动态油压控制的非常稳定,而且调节速度快,超调振荡小。

油路没有做任何的更改,就直接一个伺服阀控制油缸的进出油的流量。
解决问题了,感慨只有一句大白话: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对这个项目,我就是那个不会的。
再次感谢各位工控兄弟的指点,帮助。特别感谢5楼的兄弟,微信联系,非常热心耐心。
也感谢杨站长,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谢谢!鞠躬!
  • 下载积分:+5(jeffwang2011) 恭喜!
  • 熟悉轮胎生产工艺流程。专业制造车胎生产设备。提供轮胎工厂公用工程设计,安装。提供轮胎生产设备改造升级服务。愿与各同行探讨工控问题:QQ 1987857377

网友A:
    很理解楼主的心情,做工控经常会有这种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

    很想看一下负荷传感器测量转动轴时的的安装方式是怎样的。方便的话,负荷传感器的型号也想知道。

网友B:
    我出些馊主意各位看官请勿见笑!
          (当铁转盘静止时,控制输出的负荷压力很稳定(输出10000N的力上下波动正负50N),达到控制要求。)这个是必须的!否则所有的一切多白搭了!
            我的馊主意1:伺服液压缸上加液压锁紧,即:需要推力的时候锁紧松开,推力结束液压锁紧。
                              2:在机械上改变一下,即伺服缸只管推,传感器只管检测,再在传感器与伺服缸之间加一套锁紧装置。
    馊主意目前只有这些!各位请勿拍砖!!谢谢!!
  • 下载积分:+1(bogegongkong) 真诚感谢!
  •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楼主:
    引用第2楼跑步向钱于2017-06-23 17:38发表的 Re:愁死人了,请懂油压伺服控制方面的兄弟出手帮忙,被一个油压项目难住 .. :
    我出些馊主意各位看官请勿见笑!
          (当铁转盘静止时,控制输出的负荷压力很稳定(输出10000N的力上下波动正负50N),达到控制要求。)这个是必须的!否则所有的一切多白搭了!
            我的馊主意1:伺服液压缸上加液压锁紧,即:需要推力的时候锁紧松开,推力结束液压锁紧。
                              2:在机械上改变一下,即伺服缸只管推,传感器只管检测,再在传感器与伺服缸之间加一套锁紧装置。
    馊主意目前只有这些!各位请勿拍砖!!谢谢!!

    这样的话,因为油缸一直受力,而且力还很大,最大为100000N左右,油会泄漏(无法完全密封),压力会慢慢下降,要补压。这样压力波动又很大了。以前就是用补压方式,就是压力波动大才更改了方案。

楼主:
    现在想:是否是调节的频率不够快(限于PLC扫描频率,采样周期最小100MS),还是伺服阀选型有问题(响应不够灵敏,存在死区)

网友C:
    我有办法解决,微信15935711469,你的控制部分没问题,液压需改进。
  • 下载积分:+1(bogegongkong) 真诚感谢!

网友D:
    理解你的心情,看了你的描述,这项目的主要问题是PID响应太慢,产生较大波动,属于“大滞后”系统。可试着采用固定偏置+PID调节,减少PID的mv输出量(比如30-50%),以减少波动。
  • 下载积分:+1(bogegongkong) 真诚感谢!

网友E:
    看你要求的力量不大可以直接用丝杠推啊伺服保持扭矩,这样不是更好吗?

网友C:
    也许你的机械部分做的精度不够。

网友F:
    平均取樣時間(數)拉長
  • 下载积分:+1(bogegongkong) 真诚感谢!

网友G:
    取样值做程序滤波处理,滤波算法就要根据实际来确定
    釆样多少个值,釆样值递推,连续两值相差多少丢掉不要,多个釆样值排大小,取中间多少个值算平均值,等等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对输入反馈值,做滤波和取平均值,试过,不行。做了滤波或平均值后,波动更大。相反使用输入反馈实时值,控制的还好点。
    原因应该就像6L兄弟说的,波动可能就是因为控制的滞后性导致,输入值做处理后,加大了控制的滞后性。
    现在,一个是参考5L兄弟给的建议,另个就是联系伺服阀厂家请他们到现场给予指导。
    如果能解决,我会把最终解决的方法发出来。
    谢谢各位热心的同行兄弟们!

网友H:
建议参考液压砖机的顶出系统精度0.2毫米

网友I:
对输入反馈值,取平均值,应该是行得通

网友J:
个人理解,你的是什么PLC 模拟量精度是多少的,如果是4000的 可以把4000全存在PLC里面,然后每个数值对应一个精度,然后就不用PID控制了

网友K:
方法简单,如果还要比较精准控制压力可以加个小的储能器到电磁阀后,油缸前,这样压力不就恒定咯,如果不要精准控制,直接来个大的储能器,直接压力恒定更省事,储能器就像油缸加个弹簧

网友L:
液压管路加溢流阀

网友M:
感觉还是你PLC程序没控制好,你可以采用PID+TPO的占空比模式   之前做温度PID控制用过。

网友N:
17楼的方式最简洁,也最有效

网友O:
感觉还是油压储能器吧,这样波动小很多

网友P:
只能够够做恒压控制,速度就别考虑了

楼主(2017-08-12):
问题终于解决了!

因为有其它厂家一样的机台(这些机台是专业厂家制作的,新机台价格上百万,控制的油压静态和

动态都很稳定),比较后发现这些机台都没有用PLC的PID调节,都是使用厂家自行开发的控制板直

接控制伺服阀(伺服阀自带的控制板也没有使用)。通过各种努力,向厂家买了一块控制板并联系

上厂家的调试人员。请教后确认:厂家一开始也是使用PLC PID调节,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油压静

态可以,动态波动大),后来开发了电路板,输入反馈型号和直接输出MA电流信号控制伺服阀,控

制的就很稳定了。至现场使用此电路板,按说明接线,调试,静态油压和动态油压控制的非常稳定

,而且调节速度快,超调振荡小。

油路没有做任何的更改,就直接一个伺服阀控制油缸的进出油的流量。

解决问题了,感慨只有一句大白话: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对这个项目,我就是那个不会的。

再次感谢各位工控兄弟的指点,帮助。特别感谢5楼的兄弟,微信联系,非常热心耐心。
也感谢杨站长,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谢谢!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