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如何多圈计数

楼主(2017-06-23):
编码器为2的8次方0-512,读出格雷码后传送到d,d和k比较但是会出现编码器速度快了并不会计数,还有到k511的时候也算一圈,想用中断读取前一个编码器的值和当前编码器的值比较,程序怎么写啊,PLC为FX3U

楼主:
每0.1秒读取一个中断数据可不可以

网友A:
不能高位计数吗

网友B:
用“0”脉冲中断来计数,再加上当前计数即可。

网友C:
用高速计数器中断试试

网友D(2018-02-05):
绝对值编码器输出接口是什么? 哪里来的高速计数器,高速计数器都是针对增量型编码器说的。

网友E: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641243&page=1#1943131

网友F:
单圈编码器一般都是循环读数的,单靠编码器本身单圈的是没办法实现多圈测量的,可以通过后续程序端去做标记
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