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请问各位老师闭环步进电机好用吗

楼主(2017-06-23):
请问各位老师为什么来了闭环步进电机,走数误差那么大,我是两万个脉冲数一圈,要走一百次,然后除于100,结果每次200个脉冲数输出这样可以吗,我用的是HBS2280HD驱动器

网友A:
还是伺服吧。步进搞得闭环精度如何?力矩输出恒定吗?花银子整三菱J4伺服。
我搞了个闭环步进电机超级不准,

网友A:
步进的电机就别提闭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