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3):
第一次碰Q系列的,里面好多蒙蔽,请高手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BMOV W2E5 D3800 K20
衔接寄存器是干什么用的

MOV K1 U2\G1500   MOV U0C\G2617 D960
U2\G1500是什么意思,如果说U0C对应的事第12个功能模块,那也太扯了吧,PLC设置里面根本没添加第12个智能模块。怎么理解啊?

BMOV D400 ZR6000Z12 K504

ZR6000Z12什么意思?

BMOV ZR5030 ZR5082 K15
文件寄存器具体用处是什么?请用过的高手指点下,谢谢

SW74.2,带小数点的地址,什么意思?难道和欧姆龙的一样吗

DFRO H2 K900 D746 K1
缓冲存储器每个代表什么意思?

G.INPUT U12 D5000 D5100 M2100这是什么意思

附件: 10#流水线程式20161205(原始).rar (213 K) 下载次数:129

网友A:
阁下是搞液晶模组的?会搞这台的机的程序是高手。

网友B:
BMOV W2E5 D3800 K20   意思是  W2E5开始的20个(W2E5/W2E6......20个) 的值传送到D3800开始的20个寄存器中(D3800,D3801。。。)。
MOV K1 U2\G1500  这个是地址为U2这个轴的第1500项的值,把1传送到U2这个地址的第1500的寄存器中,1500好像是这个轴做原点。
  MOV U0C\G2617 D960    这个是地址为U0C的QD75中的第2617项的值 传送到D960。  看你这个MOV的值是16位的。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U2\G1500
    U0C\G2617

    以上两个都是定位模块上的I/O分配地址,及模块内的子地址。

网友B:
    你们的机台应该是好6台设备连接在一起的吧。
    这个是多台设备上下游连线的开关。

网友B:
    你把你的人机程序也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BMOV W2E5 D3800 K20   意思是  W2E5开始的20个(W2E5/W2E6......20个) 的值传送到D3800开始的20个寄存器中(D3800,D3801。。。)。
    MOV K1 U2\G1500  这个是地址为U2这个轴的第1500项的值,把1传送到U2这个地址的第1500的寄存器中,1500好像是这个轴做原点。
      MOV U0C\G2617 D960    这个是地址为U0C的QD75中的第2617项的值 传送到D960。  看你这个MOV的值是16位的。

    私服和定位模块如下,一个拖了26个私服轴,难道这26个对应的分别是U01--U26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的机台应该是好6台设备连接在一起的吧。
    这个是多台设备上下游连线的开关。

    高手  的确是6台设备用光纤连在一起的

    触摸屏程序还没要到

网友C:
    顶,没接触过q系列

网友D:
    三菱也支持带小数点的位,只是你没注意
    例如FX3U:LD D0.0         OUT D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你的人机程序也传上来看看
附件: 10#流水線人機程式20160826.zip (149 K) 下载次数:65

网友E:
看PLC参数很重要 个钟详细的参数设置都会在里面 多看看就知道I/O分配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私服和定位模块如下,一个拖了26个私服轴,难道这26个对应的分别是U01--U26吗

U20\G1500中U20代表起始地址为20的模块,并不是你所说的哪个轴(QD75HM4模块可以控制4个轴);G1500是该模块中第一个轴的缓冲器地址(若是G1600就是盖模块的第2轴缓冲器地址),至于该地址的作用通过查模块可以知道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私服和定位模块如下,一个拖了26个私服轴,难道这26个对应的分别是U01--U26吗

兄弟,你看一下,你用到了。

DQ77MS16   这个就可以带16个轴。
DQ75MH4   应该是4个轴,
你算一下就知道了。

你这台设备使用了运动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使用的台湾伟纶通的人机啊。

网友B:
你这台设备可以带40个轴呢!
一个16轴的模块,和6个4轴的模块,共40个轴。

网友B:
为什么你上传的人机程序,我下载后,使用EB8000   或者  Easypro 都打不开。
是我软件的问题,还是你给的程序没有压缩好。

引用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