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关于西门子通讯线问题

楼主(2017-06-23):
淘宝上买了一根西门子200的编程线USB-PPI,用笔记本上下载程序,老是提示通讯错误,但双击刷新可以找到PLC。后来换到台式机上可以上下载程序,不知道什么原因?急盼大侠们帮忙解决!先谢谢了!

网友A:
可能编程软件PG/PC的驱动原因或者USB线的驱动原因。

网友B:
把设备里的siemens pc/ppi cable 留下,别的驱动删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