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MR-J3-10A-A01,A01的含义是什么?

楼主(2017-06-24):
网上没找到,哪位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楼主:
上面两位都不对呀!MR-J3-10A1 这样才是110V,这是后面的一个后缀。电压肯定是220V,

网友A:
功率大小 这款是最小的驱动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两位都不对呀!MR-J3-10A1 这样才是110V,这是后面的一个后缀。电压肯定是220V,
哥 我贴说明书你还说不对。。。 。A01我还真没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