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老师plc控制伺服电机,和控制步进电机,输出脉冲和方向一样吗

楼主(2017-06-24):
问各位老师plc控制伺服电机,和控制步进电机,输出脉冲和方向一样吗

网友A:
PLC处理方面没有区别

网友B:
一样的就是伺服接线多
那它参数方面需要怎么调,我要让让它停走停走100次,是不是直接让plc控制就好

网友B:
你这样别人真不好回答了。你既然会控制步进就会伺服。控制上没区别,伺服差不多就是步进加上电机后面一个编码器形成闭环。 参数设置一般位置模式 脉冲控制设置脉冲加方向。还有设置一个旋转一圈的脉冲数(电子齿轮比)。

网友C:
步进一般就三组。PUL,DIR,和EN。就接DIY,和PUL就可以了,控制方式和伺服一样的。步进只是速度没伺服高,刚性没伺服好。还有步进一般都的开环控制,伺服的半闭环控制,伺服功能多,基本上就是这些区别。

网友D:
就是开环与闭环的区别啊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