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加载地址法

楼主(2017-06-24):
比如用威纶的触摸屏,PLC用三菱PX3U五台,通讯是NN
当走位置控制时,由于每台PLC要控制三轴,
数据不够用,用触摸屏直接读取从机的寄存器的值,要如何设置了

网友A:
触摸屏下面挂5个从站,从站都是485 4W通讯,可以读取每一个PLC的信息

网友B:
就是一屏多机啊,设置好每个从站的地址就可以了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