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三菱GT1665M-VTBA 问题 急求解!

楼主(2017-06-24):
这个触摸屏没有CF卡能工作吗?

网友A:
可以工作的。CF一般是用来记录数据。 但有少数人把工程文件放在CF卡中,要看他这样做没。

楼主:
没有CF卡 上电后 显示屏上边显示 BOOTING project data...... 然后 显示一个对话框 一些日语 对话框有个OK 但是触摸没反应 不知道是死机了还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