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系列的马达老跑不准,该换的都换了,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7-06-24):
plc是三菱fx3u-32mt,a5系列的松下马达,马达跑的时候老少脉冲,换过电源,换过plc,加了磁环,有接地线,但还是跑,驱动器,马达也都有换,求大神支招

网友A:
发脉冲的指令?可以发截图看看!

网友B:
电子齿轮比撸几把。伺服控制器的参数多查看。指令多检查。

网友C:
直接上程序..

网友D:
松下马达的顽疾,以前遇到过几次,换调就好了。

网友E:
进 d06 看下 驱动器 接收到的脉冲 和PLC发的脉冲对不对的上 之前也碰到过这问题 后来换了PLC和驱动器 的连接线就好了 估计时间长了 接头氧化了 接触不好了

网友F:
电机旋转一圈的脉冲数可能错了

网友G:
输出线很要紧。一定要做好抗干扰的保护。
QQ:611369538

网友H:
电源最好增加一个滤波器,可以试下!估计主要问题还是干扰

网友I:
把Pr5.32设置成250,绝对保证你问题解决!实践了很多台
下载积分:+1(w45062099) 感谢分享!
QQ:569456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