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校正

楼主(2017-06-24):
TK8070,画面上的一些元器件用手指点的时候总要偏向右边半个开关,大概不到一公分,请问下这个有什么办法校正码?

网友A:
你看资 料呀,上边有说明,怎么样正

网友B:
将触摸屏背面的拨码开关SW1至ON,重启触摸屏即可计入校准画面。。。
背面没有看到拨码开关

网友C:
我最近用过的MT8103iE,触摸屏启动的时候,应该有个读条界面,这时按住右下角两秒就会进去校正模式。

网友D:
3楼正解,现在新出的都好像没有拔码开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用过的MT8103iE,触摸屏启动的时候,应该有个读条界面,这时按住右下角两秒就会进去校正模式。
开机时有个手指形状的,就可以用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