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

楼主(2017-06-24):
走位置控制时如果速度大点,伺服定位完成后往前冲了一点距离,
pLC用永宏的
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A:
考虑下是不是机械惯性在捣乱!

网友B:
把增益设定大一点试试,或者刚性
玩转PLC

网友C:
是不是负载惯量太大?
换成大惯量的伺服电机试试。

网友D:
换电机哈哈哈呵呵
工控人加油

楼主:
当定位完成后,有始能控制的,应该 是不会往前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