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5):
後輩剛進入工控領域,日前接了一組輸送帶的單

動作為
启动开关:按下马达ON,输送带转动
暂停开关:按下马达OFF,输送带停止
输送带后方有两sensor料件
碰到ON 暂停输送带,物件移除OFF 2秒后自动启动输送带

目前碰到問題是 sensor ON的時候 這個動作不能與暫停的輸出寫在一起 ,
卡在程式码先后顺序,寫在一起就無法2秒后自动启动输送带,
程式就会无法精简,不知道各位前辈是否有更好的写法呢?

网友A:
自动控制取决于你的想象能力,能想到的就能做到。

网友B:
你的逻辑思维,决定你的编程思路

网友C:
这个不难,上个图,或动作流程,或工艺流程,很多工控人会热心帮你写的

网友D:
输送带后方有两sensor料件?为什么是2个?同时ON,同时OFF?

楼主:
动作流程:OP 放上料件 按下启动开关 ,碰至后方sensor 停下,
等待人员取下料件...取下后,输送带2秒后就自动运转。
(使用两颗sensor 只是怕sensor 一颗会MISS)

简单示意图

X05 为第一颗后限sensor
X06 为第二颗后限sensor
X11 为 启动开关接点
X12 为 暂停开关接点
X13 为 紧急停止开关接点

M105 为暂停讯号 暂停马达输出(Y4)
M110 是用来输出马达
M111 是物料取下后自动启动
M112 是用来在马达作动下当一个讯号开关

网友E:
最主要就是要有一个下降沿信号延迟2秒后再次触发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