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有谁做过S-200的用4一20mmA温度的

楼主(2017-06-25):
有谁做过4—20mA输入,控制温度器,20度起动一只风机,25度起动第二只风机,30度第二只风机停止。

楼主:
请教高手,有谁做过,最好是有梯形图。

网友A:
使用模拟量比较,做时时刷新。

QQ980347789

网友B:
刚好我做过几个,取开关风机参数与采集的值,用比较

楼主:
smtpcj发一个看看,

网友C:
温控器带电动执行器控制风阀开关就可以PID控制温度

网友D:
LD SM0.0
MOVW AIW0, 实时温度:VW100
/I 640, 实时温度:VW100
LD SM0.0
AW<= 实时温度:VW100, 20
S 风机1:Q0.0, 1
LD SM0.0
AW= 实时温度:VW100, 25
S 风机2:Q0.1, 1
LD SM0.0
AW>= 实时温度:VW100, 30
R 风机2:Q0.1, 1

楼主(2017-07-28):
有谁弄过和利时plc

楼主:
和利时通讯线能用s7-200的通讯线代替吗

楼主:
西门子的通讯线能和和利时通讯线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