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怎么测试电阻值,500-1M欧

楼主(2017-06-25):
用AD模块怎么读电阻值,有什么方法,

网友A:
精度不高~~不行用那
電阻RANGE太大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把电阻接上电压,检测电流!也可以接成桥式,检测电压。当不要用热电阻模块检测,因为是非线性的。

网友C:
将电阻接入恒流源,然后测电压。
我一般是用欧姆表测试阻值,然后将PASS和FAIL信号给PLC。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D:
再串固定电阻,两个通道检测被测电阻和固定电阻电压,换算一下就出来了。串多大电阻多大电源就自己算算再选就行了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E:
电阻值之比是2000倍,测个屁,plc的模拟量没有这么高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