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输入点电压?

楼主(2017-06-25):
各位大神,问下西门子CPU 224 XP的输入点24V电压,那具体的电压范围输入才有效?

网友A:
大概的范围是15v--30v 安全范围, 15v以下 不响应
CO-TRUST PLC,科创思PLC,合信CTSC-200PLC 硬件维修,解密读全部程序块,系统块,数据块。
对于CO-TRUST PLC采用的高强度4级加密,目前国内无人能解. 独家采用国内密码学专家提供的方法,成功率99%。
联系QQ: 334952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