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5):
最近有个改造用到三菱PLC,DP通信模块,需要三菱Profibus DP配置软件,论坛里有7.09版本,但是还是打不开配置参数,求7.09以上版本的软件,谢谢

网友A(2017-10-31):
我有同样问题,求解。
Fred Lo

网友B:
欧洲版的软件,再高版本是7.12,
我这边网络封锁,没法分享。
需要的从欧洲的网络上应该能找到的。
lishunlong86

网友C:
GX Configurator-DP 7.12  十天后取消!
链接:http://pan.baidu.com/s/1i5IhCZN 密码:vvc0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欧洲版的三菱官网
    软件很多的。

网友D:
    对的啊,在下

网友D:
    没有GSD文件,也没法用
    lishunlong86

网友C:
    密码是V V C 0,不是WC0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lishunlong86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GSD文件,也没法用

    是这个吗?软件自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吗?软件自动的
    [attachment=216154]

    是的,常用的三菱的GSD文件都自带了,别的品牌的可以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