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怎么能让脉冲中止,再次起动的时候可以把剩下的脉冲走完

楼主(2017-06-25):
请问各位老师,怎么能让脉冲中止,再次起动的时候可以把剩下的脉冲走完

网友A:
我猜是记录当前位置脉冲储存,重来没这样做过。你是做暂停功能? 应该可以用绝对位置控制,启动后继续执行发脉冲一样到那个点。

网友B:
绝对定位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是读取伺服编码器的位置,因为在紧急停止时伺服会减速停止,而定位指令是立即停止的。三菱的发脉冲没有暂停功能,我知道的永宏和信捷有脉冲暂停功能

网友D:
绝对定位就可以,切断脉冲输出后,再次接通就可以了

网友E:
是的,绝对定位!

网友F:
简单一点就用绝对定位指令,想复杂一点的话就和脉冲寄存器作比较。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