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5):
一个工厂,主电源是一个交流接触器,通过一个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器控制,几个三相空气开关分几路供电,零线基本是全车间共用,现在是随便哪里漏电,就全厂跳闸,大家认为改哪种漏电保护好呢?

网友A:
中国工厂配电上的一个痛病。
我的建议有二个,1:将总漏电开关的漏电电流换大,比如原先是300ma,现在换成500ma或再大点。
2:将总漏电保护功能取消,在设备进线处装漏电保护开关。这项本人喜欢,设备调试师傅喜欢,管理喜欢,老总同样喜欢。

网友B:
在潮湿的环境下,漏电保护不实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中国工厂配电上的一个痛病。
我的建议有二个,1:将总漏电开关的漏电电流换大,比如原先是300ma,现在换成500ma或再大点。
2:将总漏电保护功能取消,在设备进线处装漏电保护开关。这项本人喜欢,设备调试师傅喜欢,管理喜欢,老总同样喜欢。

应该采用楼主的建议

QQ:1121930977

网友D:
支持二楼楼主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总闸漏电果断取消
分支加装各级漏电保护
隔行如隔山

网友F:
我们使用的是第二种方案

网友G:
总闸用漏电开关,谁用谁知错。

网友H:
支持,漏电跳闸的故障最烦人了

网友I:
两种方案同时实施,在加大总开关的漏电保护电流的同时每级加装
QQ:611369538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中国工厂配电上的一个痛病。
我的建议有二个,1:将总漏电开关的漏电电流换大,比如原先是300ma,现在换成500ma或再大点。
2:将总漏电保护功能取消,在设备进线处装漏电保护开关。这项本人喜欢,设备调试师傅喜欢,管理喜欢,老总同样喜欢。

我司就是采取楼主的2号方案做的,第一种方案只能说有效果,但偶尔也动作的!!

网友K:
尽信书不如无书,漏电保护设置是有大学问的。每个企业工况环境不一样,选择方式也不一样。照搬电工非得折腾死。真正要起到安全保护先把工厂的配电线路按TN-S或TN-C-S正确配置,每台电气设备严格接好PE线,每个控制单元配置断路器电流要合理(至于啥叫合理自己去看书吧),移动手持电气设备建议配置动作电流30m以下的漏电保护开关。真正做好的TN-S系统,一旦设备漏电会形成短路电流,足以跳开断路器(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断路器电流要选择合理)。至于设备的、线路的容性、感性漏电流空气开关是不会误动作的。最后强调一句,PE线不是随便弄根小细线就可以蒙混(因为形成短路电流别出现开关还没跳闸自己先给烧断了),漏电开关是给那些不会正确布置电网的人补充用的。

网友L:
一条零线到处用????看你怎么用,用不好的话会烦死人

网友M:
在工厂供电系统中,是不可以使用漏电开关的,漏电开关是在三相负荷对称的环境中使用。建议在工厂供电中不要用漏电开关。

网友N:
我们全厂不管大小电柜都有漏电开关,不见它跳闸,大的3600A,最小的5A,看什么企业。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O:
引用 网友A:
中国工厂配电上的一个痛病。
我的建议有二个,1:将总漏电开关的漏电电流换大,比如原先是300ma,现在换成500ma或再大点。
2:将总漏电保护功能取消,在设备进线处装漏电保护开关。这项本人喜欢,设备调试师傅喜欢,管理喜欢,老总同样喜欢。

假如这台设备带十几台电机,在该设备进线处也可安装漏电开关?

网友P:
使用一级开关柜、二级开关柜,三级开关柜,总之要做到一机一闸一保护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