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5):
小弟的問題是當M0第一次接通時,D0會+1但是M0之後幾次再次接通,D0就都不會+1,只保持數值1請問這是為何??

网友A:
不清楚要实现这个功能为啥不写成:

非要在子程序中使用边沿指令呢?

Good Luck~

网友B:
要改成LDP M0 吧

网友C:
子程序里的状态会保持貌似。。你调用子程序计数目的是什么? 2楼的图不对。

网友C:
你把那个计数的指令放到主程序就好了

网友C:
如果你一定要放到子程序里,你那的子程序关闭条件不能用mo 用mo下降沿触发一个延时去关闭。应该也可以

网友D:
P0不执行,子程序里面的M0不OFF,P0再接通,M0就通,没有OFF过程。
  • 下载积分:+3(wxq544463370)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回覆,小弟閱讀手冊後,發現CALL指令有下圖中提到的特色

    因此小弟將程序改為下圖程序,則可以藉由M0的ON/OFF切換控制D0的計數值

    提出此問題的原因是,小弟的程序中有很多步進指令STL和狀態轉移,使得程序很長造成閱讀和查找不易
    因此想將部分程序寫成副程序做調用,使主程序能方便閱讀
    小弟目前使用以下方法整理程序
    1.CALL指令副程序調用
    2.使用文字註釋程序
    請問各位前輩都如何處理程序,增加程序的閱讀性呢?

    另外GX Developer是否有提供程序收摺點,可以將暫不需要編輯的程序做收摺?
    下圖紅色圈起處,是我提到的程序收摺點,程序收摺時會顯示"+",程序展開時會顯示"-"

  • 下载积分:+1(wxq544463370)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