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FX3U-20SSC-H定位模块怎么使用

楼主(2017-06-26):
大神们好 ,请问一下 :
FX3U-20SSC-H定位模块怎么使用,我看了一下插针的定义,没有看到输出的,这模块到底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A:
看看使用手册

网友B:
这个模块是走光纤的,

网友C:
这货是接光纤,走总线的,J3的B系列伺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货是接光纤,走总线的,J3的B系列伺服。
是的,
QQ:611369538

网友E:
这个网站有说明书,只要对应缓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