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与PROFACE GC4401W通讯

楼主(2017-06-26):
我的三菱PLC FX3U-16MT 用FX3U-232-BD怎么和触摸屏链接起来?主要是线子不会接,都是9PIN的插头,哪个针脚链接哪个针脚?请大神指示,小弟感谢!

网友A:
这个是看触摸屏的型号,触摸屏的手册上有接线图,会有与各种PLC的通讯接线图,百度下就可以找到手册。

网友B:
你先现在一个触摸屏的用户手册,找到用232通讯接口的针脚,一般都是235这三个脚。
下载积分:+1(sunxinbei)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