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32-5HF00-0AB0工作电流是多少mA?

楼主(2017-06-26):
现在单模块上电测量工作电流89mA,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A:
6ES7 332-5HF00-0AB0是西门子SM332 模拟量输出模块,现在模块的电流输出这么大,说明你的硬件或者软件设置有问题。你可以先查看一下设置,如果你的设置是电压输出,哪真有可能这么大,---------当然我也没有测过。不过我不建议你在硬件设置成电压输出的情况下直接用电流挡测量电流,这样有损坏模块的可能。OK

网友A:
如果硬件的设置的是电流输出,那硬件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B:
这个也量
西门子332-5HF00-0AB0工作电流是多少mA?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