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改用MR有什么注意的?

楼主(2017-06-26):
我之前一直用FX3U-32MT的PLC,输出点带放大板,之后再接到电磁阀上。
我现在想用FX3U-32MR的PLC,输出点直接接到电磁阀上面,省下放大板。
请问这样子做好不好?如果有直流电和交流电两种电磁阀的机器,可以用吗?
MR的输出端子,是不是几个一组公用一个COM?
那么我COM0接DC-24V,COM0组的电磁阀可以用DC24V的;
我COM1组接AC220V,COM1组的电磁阀可以用AC220V???
我是菜鸟。

网友A:
开开关关的频率不要太快。电流尽量小点。
备几个继电器,如果PLC输出点坏了好换。

网友B:
是的,可以这样用,但是要注意接线,每个输出点对应的COM端不要搞混,直流交流一搞混就会出事的! 还有每个电磁阀的电流不能超过PLC输出端的最大电流,PLC输出端最大电流好像是2A吧,查手册看下!以前我这样接的时候没有注意电磁阀的电流,就把PLC的输出点给烧坏了、、、

网友C:
版主正解
各大品牌机器人维修,18662579617

网友D:
MT 改MR是可以的~~但有用到伺服或須要快一點~~還是晶體比較穩與快
但各有優缺點都一樣不要超過0.1A超過一樣用RELAY轉或SSR轉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E:
对于快速的机器,都是用晶体管了。delay很少,

网友F:
交流用RC吸收器,直流加续流二极管,会好一点

网友G:
继电器输出的触点容易坏,你要接220伏的可以通过继电器来转换啊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