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请问谁用过台达伺服驱动器b2,1kw的驱动器?请问rst怎么接电源

楼主(2017-06-26):
请问谁用过台达伺服驱动器b2,1kw的驱动器?请问rst怎么接电源

网友A:
以前用台达AB系列,现在用B2系列,R S T接三相220V电源,你如果接单相220V 也可以用。接RT 就可以
三相不是380V吗,三条相线
huiyang

网友B:
三相也有220 要用变压器转换